DELL 13 9350 板号LA-C881P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8-11-29):
DELL 13 9350 开机有时电流到0.1几。有时就开关指示灯亮电流基本没改变。待机3 5V正常。BIOS刷过,看论坛说BIOS问题多,刷了N多个。TB也买了工厂BIOS。也有合成的都不行。基本确定不是BIOS问题。也没有量出有短路的地方,求维修思路。大神们
掉电

网友:
查条件查供电啊 这还能有啥说的吗 0.1多看内存供电有吗 然后后级二级电压 刷球的BIOS啊

网友:
0.1多看内存供电有吗 然后后级二级电压 刷球的BIOS啊

网友:
查后级电压,不行就找我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