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联想G580 (LA-7981P)通病之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11-29):
            联想 G580 LA-7981P (与G480用同一块板)
    备注:维修时没有想着要发帖, 所以很多细节没有图片 。只说说维修之思路!
  裸板上电0.8掉电0.2重启 , 这个故障大家都知道,是CPU供电芯片NCP6132第10脚VRMP 供电CPU_B+ 断线引起的。

经过测量CPU_B+没有断线, 加焊PR929  上电测试 0.8 不掉电重启。

(心中窃喜)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 ,偏偏祸不单行呀, 装内存,上电不跑码。。。。
反复测试,电流有时候停在0.5 左右 。因为之前修过好几块这板子 ,大概电流还是很清楚的 ,
  偷懒刷两个BIOS后无果 。直奔PLT_RST#
在网卡接口实测为低电平 ,按时序图反推
桥需要得到 SYS_PWROK(VR READY)   PCH才产生 PLT_RST  . 追 SYS_PWROK来源,有U15 的门电路发出
  实测1脚VGATE 为低电平 2脚PCH_PWROK  为高  ,   5脚+3VS正常  4脚SYS_PWROK 低。
查到这里,故障已经很明显了。  VGATE 由CPU 供电芯片NCP6132 发出 , 换芯片无果。 拆掉U15     2  4脚相连 。  成功跑码亮机

注: 论坛有很多相似的故障  都各有所见 ,  实际维修还是以自己的思路为主 !!!!

网友:
优秀哟,直接连  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能用就行了,做维修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
                             这问题好修吧

网友:
现在维修不易啊,不跑吗的机器相对难修点,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vgate电压不出,索性甩开不管,挺有意思,这样系统稳定吗?

网友A:
这样做对电路有影响吗,还是查出故障源头吧。

网友:
                             对时序很通透。。。

网友:
学习了,直接连线有的地方一般没事

网友:
通病只能是缩短维修时间,理论才是维修的根本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有条件没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芯片有条件没满足吗?

满足了   没找到数据手册     索性直连了

网友C:
这个机器我就没有拆过,楼主的思路清晰,最终中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直接连  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就没有拆过,楼主的思路清晰,最终中才能解决问题

  还行吧                      都是看着时序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对电路有影响吗,还是查出故障源头吧。

VGATE  是从CPU供电芯片发出的  在没有去别的地方      断开U15  直连没问题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怎么样吧时序理解的这么透彻

网友:
老司机思路清晰,下手果断,捡钱成功,恭喜!

网友:
扎实啊老铁

网友:
直接连接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时序,这个应该还是有信号不正常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