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分享A1466不充电维修工程

楼主(2018-11-29):
接客户送来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  用适配器正常开机使用。   拔掉适配器立马就关机,   客户说是长时间放置没用。再拿出来用就这样了。   第一反应是亏电了。 刚好我这有同型号电池  , 换了块电池 ,能开机了但是不充电 。 看来是充电电路问题了。   给客户说明情况,打开机器拆下主板。
观察发现芯片6259旁边有一片明显进水腐蚀严重。发现有几个点已经腐蚀掉了 。但没有发现断线。也不清楚有没有掉件。下图

清理完没有发现断线,就直接上电查充电管了(因为没有经验,这个地方走了弯路)。适配器插入后,测量充电管Q7155的G集8.2V高电平不能正常导通,用镊子短接充电管的D  S集,屏幕显示充电了。难道是充电管挂了?验证一下, 拔掉适配器,用电池开机。再测量充电管G集电压 低电平了。说明管子是好的。应该是6259没有发出充电开启信号。这时候想起是不是腐蚀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呢。对着点位图仔细检查腐蚀的几个点。分别是电阻R7102、R7100、电容C7162、C7102.查电路图发现R7102、C7102没有装。 C7162也可以不要。就R7100是CHGR  RST  L信号的保险电阻,信号电压必不可少,心想怪不得6259不发充电信号。 线路断了,焊盘腐蚀掉了,挖点也没有挖出来。只有查来源,飞线了。
这个帖子还没有发完  上传不了图片 有单日限制  等明天看看 能不能上传  想删也删不了   本人小白  也不知道咋弄  一步一步摸索的  希望大神们多多指教

liuj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你的维修过程呢   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维修过程呢   怎么看不到呢

一开始发的 没有权限  我就试试   现在电脑编辑的帖子传不了图片  正在研究中  随便请教一下  怎样删除原来的失败帖子呢

网友:
你好 你是版主吗  我不是恶意灌水  我是不会发帖   一开始是在手机上编辑好帖子了  提交时候提示该用户组没有权限  我就换了个用户组  我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就写了个 试试  然后就没法删除了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怎样删除  没有编辑好自动发出的帖子  谢谢了  我是小白  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维修过程呢   怎么看不到呢

你好 你是版主吗  我不是恶意灌水  我是不会发帖   一开始是在手机上编辑好帖子了  提交时候提示该用户组没有权限  我就换了个用户组  我不知道能不能发出去  就写了个 试试  然后就没法删除了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怎样删除  没有编辑好自动发出的帖子  谢谢了  我是小白  什么都不懂  麻烦你把这个帖子帮我删掉  等我编辑好了  我在重新发出  好吗

网友B:
刚发出去的帖子自己可以重新编辑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发出去的帖子自己可以重新编辑的吧

重新编辑了  上传图片有出现问题  一开始上传两个图片正常  再上传就上传不了了    就点击 保存按钮  目的是想先保存起来  去解决上传图片的问题   没想到一保存  又直接发出来了    在编辑 也编辑不了  图片也上传不了  经过反复上传图片  才发现有提醒  今天只能上传1.2M的资料  才明白有单日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新编辑了  上传图片有出现问题  一开始上传两个图片正常  再上传就上传不了了    就点击 保存按钮  目 ...

在迅维上面认证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迅维上面认证一下呗

不知道怎样认证  能教我一下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