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30大短 求指导

楼主(2018-11-29):
三星P430 版号suzhou-M 机子大短 拆开发现显卡之前被修过 量了隔离保护没发现大短 一伏烧机发现显卡发烫 量了显卡上的电容和显卡供电都没发现短路 求指导
显卡

网友:
把显卡的电感断开看看,不一定是显卡芯片本身坏

网友:
你看下显卡供电的上管,是不是直接过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