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80 PRO

楼主(2018-11-29):
         一台HP280pro的机器可以触发,取下内存有报警的声音,内存换过插上内存没有报警报警的声音,BIOS1脚读取一下 就停了,供电,复位,时钟都有BIOS也刷了之前换过内存亮了一次再断电就不亮了.

网友:
现在发现个新问题,就是不接硬盘显示器一直不显示,接上硬盘后开机等一分钟左右直进到了WIN7开机画面,不显示开机画面也进不了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