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不上电的另类维修

楼主(2018-11-29):
板子号码LL5,待机有3V,5V,按开关有高低跳变到EC,但EC没有开关信号到桥,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有EC的话我肯定换EC,但是就是没有,但是在测量PR99的对地阻值时候很低,看这个是网卡的供电啊,不应当啊,把网卡取了一样,那问题就简单了,电容短路,但取下C321时候,恢复到正常阻值,这时候插电按开关灯亮了。把取下的东西恢复原来模样,手工,修好。。。。。。。。。。图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电容短路这样的问题倒是经常都修到  还有就是网卡自身坏掉

网友:
                  原来是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