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S-16J51内接不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8-11-29):
原始故障是不触发,拆开主板测量,3.3短路,经测量桥挂。换桥后,触发外接显示正常,接屏无显示,换过3片桥故障依旧。

测试接口。19v供电正常,3.3供电正常。不出EDP_HPD。更换液晶,更换屏线故障依旧。EDP_HPD电压只有0.17。技穷。。。有遇到的请求指点。
EDP_HPD此信号直接进桥。

附上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MS-16J51_0A

网友A:
BIOS写过了吗,也许可以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B:
机器是板载CPU 还是可拆的????????

网友C:
                    是不是有个显示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写过了吗,也许可以写个程序看看。

写过了。很多个版本都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板载CPU 还是可拆的????????

板载cpu i7 6700   960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个显示芯片么

没dp转接芯片。edp协议                  :'(    :'(    :'(    :'(    :'(

网友D:
屏供电的5脚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这机器,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的5脚芯片有问题

您说的是这芯片吗?您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是这芯片吗?您搞定了?

恩,就是这个,你看看坏没
1和5可以直连

网友D:
BIOS我可以给你分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我可以给你分离一个

供电正常的。我这台是好的。   你有bios发给我试试

网友:
机器的具体型号和后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恩,就是这个,你看看坏没
1和5可以直连

不对。不正常。接上屏线开机后+3V_LCD只有1.4V了

网友F:
兄弟 你的修好没?我现在有一台情况一样的!就是不出EDP_HP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对。不正常。接上屏线开机后+3V_LCD只有1.4V了

如果屏没短路,你就把芯片去了直连吧,这几机器我深有体会

网友:
其他的都别动了

网友:
这故障修起来有点费劲了,感觉不是南桥了,有点像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的修好没?我现在有一台情况一样的!就是不出EDP_HPD

不会可以问我

网友(点评):
请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你就把芯片去了直连吧,这几机器我深有体会

网友E:
屏供电的问题。换掉u20或者短接1,5脚。+3V_LCD出来就好了。这电压要在接屏线时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你的修好没?我现在有一台情况一样的!就是不出EDP_HPD

你的也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供电的问题。换掉u20或者短接1,5脚。+3V_LCD出来就好了。这电压要在接屏线时候量

好的,谢谢 我回头试试!

网友:
                           屏线换过吗?

网友G:
昨天刚修的一台,E450C 接屏无显,外接正常,就是上面5脚供电坏。更换就好了。也可以直连

网友H:
我遇到过 和你一样的机器 前期也是HPD短  换了桥还是不行 确定是CPU挂了

网友I:
1-5脚   直接连在一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屏没短路,你就把芯片去了直连吧,这几机器我深有体会

感谢你的指点。昨天忙,没回复您。此机器修复了,但是有出现新的故障。不定时掉电。

网友:
u20的问题。已经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刚修的一台,E450C 接屏无显,外接正常,就是上面5脚供电坏。更换就好了。也可以直连

是的。走了弯路。感谢您。嘿嘿         看来这个问题很常见了。不止一个坛友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过 和你一样的机器 前期也是HPD短  换了桥还是不行 确定是CPU挂了

现在的机器真的不好修了。集成度太高,动不动就是cpu挂。维修成本太高,风险也大。客户也不愿意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1-5脚   直接连在一起看看

嗯嗯。就是五脚 芯片的问题。更换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供电的5脚芯片有问题

是的。就是u20的故障。修复了。这个机器很头疼

网友:
通病,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换桥换了两个,后来发现原来是转换3.3的管子有问题,我的屏幕也少了,这估计是通病

网友:
EDP开始搞事情了?  好多型号EDP故障

网友:
换过桥了,结果电压转换芯片异常,这个确实容易走入误区

网友(2023-06-08):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