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显示画面掉电重启一直反复

楼主(2018-11-29):
Z470 显示画面掉电重启一直反复   刷过BIOS  换南桥   屏蔽独显   裸板进PE  ,老是 进画面就掉电重启  反复

网友:
抓一下  哪个先掉

网友:
cpu_vcore 电感后级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拿示波器抓一下各大电感的波形。如果实在找不到就换板

网友:
我有台同样的机子奇葩的问题,就是关机后系统时间不走,开机又接着走,cmos电池正常,南桥背面能测到主板cmos电池3.1v电压,研究中!

网友:
CPU供电查下吧,基本都是。

网友A:
开机键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短路了吧!

裸板测试的       没有开关   进PE

网友B:
一般还是CPU供电问题 进画面的时候正是电流最大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还是CPU供电问题 进画面的时候正是电流最大的时候

搞定了  CPU加了三个电容  正在测试中

网友:
用示波器。。看哪路先掉

网友:
你这样盲目的换是你没意义的,你要用示波器抓掉电,这样乱换只会越换越找不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