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MRT教程从零到高手 WD西数硬盘刷固件教程

楼主(2018-11-29):
     上节课讲了西数硬盘热交换的方法,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不好找相同版本的配件盘,自己也不会刷固件,这节课做为热交换的补充内容,一步一步教大家刷写固件的方法

先回顾下上节课热交换方法

步骤:
1.   记录数据盘家族,版本号ROM大小,SPT大小
2.   找一个对应参数差不多的配件盘,如没有写一个配件盘
3.   备份配件盘的固件
4.   停转取下电路板,装到数据盘体上,读取热交换模块03 31 32 33 34 35 36 40 49 148
5.   断电把电路板装回配件盘,把刚备份出的模块写入配件盘,
6.   断电上电建DE任务分头,停转取下电路板装到数据盘上镜像数据

       的确,相找一样的版本号配件有时不是很好找,但我们找相同版本的固件可就容易多了,我们网站上也上传了大部份的固件,如果你发现没有你要的固件请联系我们,如果你有我们没有的固件也请联系我们,还有就是你有我们没有的固件也可以联系我们上传到网上,方便其它需要固件的朋友,开这个网站的宗旨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现在来讲解下刷固件的大概步骤,具体教程请看我们的视频教程

1.   确定家族和电路板号是一样的
2.   找个好的要刷的固件
3.   刷入ROM,断电,重新识别下
4.   加载11 LDR和01 列表
5.   写入01,软复位下
6.   写入其它固件
7.   断电后加电重新识别硬盘

热交换教程请点击: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5636-1-1.html
教程已经传百度云盘自己下载

下节课更新找不到一样版本号的固件时怎么找匹配的固件方法

网友:
厉害了  都是高手呀

网友:
请问硬盘刷固件用什么设备?主板bios编辑器可以吗?,主板不认盘硬盘主板芯片针脚有烧痕就是否可以判定硬件损坏?不可以固件修复吧?谢谢

网友:
首先你得分清楚硬盘固件和ROM,硬盘固件是存在盘片固件区的,ROM才是在电路板上,如果你想刷ROM可以用编程器刷,如果刷固件得用专用软件或设备

网友A:
现在的机械太便宜了不想折腾了  顺便问一下楼主 回收坏道盘吗    笔记本硬盘     回收的话来个价格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械太便宜了不想折腾了  顺便问一下楼主 回收坏道盘吗    笔记本硬盘     回收的话来个价格表

维修硬盘量少只能说不亏钱就不错了,我的教程只适合数据恢复用,不适合维修硬盘

网友:
搞硬盘是冷门,这方面技术能分享出来,真的可贵啊!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械太便宜了不想折腾了  顺便问一下楼主 回收坏道盘吗    笔记本硬盘     回收的话来个价格表

哦哦,谢谢科普

网友(2019-05-01):
谢谢!又学习了不少新知识!谢谢

网友(2019-07-06):
有机会学习和尝试一下热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