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ED32C1000n

楼主(2018-11-29):
故障现象:刚开机正常,不定时灰屏死机背光亮,无伴音无图像,有时10分钟 有时20分钟(屏没问题),刷过机,电压都正常,现在没有思路了,向请大神们请教,这机器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楼主是干嘛,不知道粉丝们的毒性

网友:
换主芯片试试

网友:
已修复 换了主芯片,另外改了散热器,原厂散热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