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不开机

楼主(2018-11-29):
本来好好的,一插电居然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家里的灯也在闪,可能是家里电线没接好把电脑烧了,仔细看指示灯有微弱的光一闪一闪的。

拆开笔记本取出主板,上电源,待机电流20ma左右正常,说明待机供电是好的,维修思路:
先测ec待机条件:
1.待机供电+V3LA_EC 3.3v正常
2. ec复位VCC_POR# 3v正常
3.充电芯片给的acok信号ACPRES高电平正常
4.读取程序ec初始化

前三步都正常,按理说ec能发出信号控制电源指示灯常亮。
通过以上分析ec待机条件满足工作却不正常,有两种可能要么ec有问题要么bios有问题,本着先易后难
的原则,先拆bios,找个c600 bios,用编程器写入,装上后电源指示灯很亮,维修结束。

网友A:
怎么不给这机器的BIOS传上来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给这机器的BIOS传上来分享一下呢

应你要求上传东芝c600 bios ,不太会发贴,所以有不足之处还请见谅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东芝C600 HM65 集显 6050A2423901_MB_02 CT10R.rar

6050A2423901_MB_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