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8-11-29):
此机器是进水的,修好后,老师出问题,进系统2分钟就掉电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位置,一般由于腐蚀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机子温度正常不?bios刷过没?

网友:
印象中这个带NEC大电容吧

网友:
应该问题还是出现在进水地方,自己查看一下电阻有没有阻值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