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A。SLJ8E换SJTNV的问题

楼主(2018-11-29):
  一台ASUS X55A,版号X55A REV2.1来时不触发,客人没修直接卖给我了。拆机发现无待机电压,换了一个待机IC就OK了。装机以后发现使用中很卡,看CPU是双核,正好手上有一个3代的I7,就打算换上去,拆机才发现南桥是SJTNV的桥大家都知道这个桥
不支持I3以上的处理器,换上去了以后,开机半个小时就掉电。于是打算吧南桥换成SLJ8E。
   等两天桥到了,换上去以后开机电流只到0.37A就不动,发现所有电压全都有了,CPU复位也有了,但奇怪的是南桥的25M时钟不起振
,按理说25M不起振的话,CPU电压应该是不会出来的,但这个机器很奇怪,取下CPU在开机,CPU电压也是有的。并且不上CPU开机的话,25M就能起振以为南桥没焊好
重新直球以后在装回去还是一样的,25M不起振,全板电压都有,于是在发一个SLJ8E回来还是一样的现象,25M,谐振电容,电阻都换了,南桥也换了
两个,还是一样的2M不起振。
  对照点位图,发现把L2777短接开机25M就能起振,但不跑吗,一分钟左右风扇狂转,去淘宝买了一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现象。但这个L2777在点位上看
是没装料的,并且没换桥以前,这个L2777也是没有的。

实在搞不明白了,难道SLJ8E不能代换SJTNV

网友A:
有点搞不懂,芯片型号都看到了 ,为什么不定同型号 的南桥呢,,SJTNV的南桥一般 双核集成显卡的用的比较多 ,SRJ8E一般用得都是 带显卡的 ,配置,最好用同样的型号

网友:
人家都说了 同型号不支持酷睿的U

网友B:
这样换怕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搞不懂,芯片型号都看到了 ,为什么不定同型号 的南桥呢,,SJTNV的南桥一般 双核集成显卡的用的比较多 ,SR ...

想升级CPU所以才换南桥,如果不升级的华,本来就是好的机器就不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换怕是不行吧,,,,,,,,,,

都说SLJ8E可以换SLTNV,论坛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帖子,但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真闲啊,有这功夫,还不如建议客户加固态等等

网友:
可以换的 我经常升级TNV南桥成J8E

网友C:
桥的问题  我的也是不起针   修一天案例    要兔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问题  我的也是不起针   修一天案例    要兔血了

楼主你的也是不起振,换桥就好了吗,

网友:
这个不能换把。。。毕竟外部配置零件电阻都不是一样的。除非官方有同样板子配置了SLJ8E南桥,可以对着换。。反正我只试过SLJ8E和SLJ8C相互对换

网友:
楼主换下桥试试把,不行就建议顾客换板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