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 待机0.13A 微短路不开机,G5934发烫

楼主(2018-11-29):
惠普G6 板号DAOR13MB6E1 待机0.13A 微短路不开机,G5934发烫,供电电阻烧得发黑,订了两个新的G5934芯片换上都是一样发烫,

心想肯定是后极有短路,继续查,发现PQ52短路,直接换掉,以为好了,再通电,发现电流0.09还是微短但是电流更小了一点,怀疑是不是前面换上的新的G5934的时候没有排除后级短路又烧了,决定再换一个新的G5934,但是还是发烫,细看发现供电电阻有点发黄,可能是前面短路烧的但是阻值是正常的,直接换掉,通电,电流0.02,开机,亮机了,一切

网友:
哥,你发帖要发仔细点打!芯片发烫。你怎么判断是哪个PQ52短路了,是通过打值还是怎么样的。要说出来啊

网友:
看完整篇维修过程受益匪浅啊

网友A:
为什么组织正常?还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组织正常?还会有问题。

那就不清楚了,电阻阻值正常一般就是好的,但是前面烧的发黄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过流了。

网友:
误区   很多朋友修机器都是那里发烫换那里   又不是电容   一般都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我看贴后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电阻会引起短路?

网友:
这是捡钱的活,恭喜楼主捡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