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下 服务器内存维修 特别是很多颗粒的那种

楼主(2018-11-29):
用什么工具检测  特别是用来检测维修点不亮的服务器的

H55
台湾 美国老的ICT。或者JAMA. 等测试仪器, DDR4 的测试比较贵, DDR3 的便宜,,,

网友:
不错呀,我也想知道怎么修内存,,,,,

网友:
我的天啊!你们也太高端了!太高水平了!

网友(2019-01-10):
一般无短路,地址线都正常的情况下先换IDT 32882

网友:
一般无短路,地址线都正常的情况下先换IDT 32882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