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20开机进入Fastboot模式

楼主(2018-11-29):
收到一个vivo x20开机自动进入刷机模式,裸测主班还是进入

排除屏幕问题,(还没有刷机)主班没修过,没摔过,没进过水,还没有维修思路,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打 了 两 行 字     然 后 我 给 删  了

网友A:
是不是按键有问题,有遇到过按键短路,自动进入刷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按键有问题,有遇到过按键短路,自动进入刷机模式

不是,我把按键断开,短接按键开机也是一样,给客户保修先刷机试试

网友:
把开机排线断开,然后机器关机再开机试试。

网友:
查一下 下键电路 有可能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