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5 上电 掉电 维修

楼主(2018-11-29):
i76700+960M  配置还是比较高        同行机器   现在生意真不好做  同行说80块钱能不能修好   我说先看看  心里把他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便  80  修你妹啊 没有两百我会放过你  言归正传  拆机  裸板  上电0.4左右掉电  电流表 C C 灯闪烁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先把所有供电阻值量了  一遍    发现内存供电  阻值  偏低   只有40多   一般正常应该起码100以上     然后拔掉内存在量   阻值正常了   莫非内存短路了  拔掉内存  上电   还是0.4掉电  而且上电有滋滋声  跟内存供电应该没问题   示波器打了下  除了CPU  和显卡供电  没有   其它  都正常那就把  CPU  和显卡供电  电感 全都  撬开   妈的  敲到  最后一个CPU供电芯片  终于正常了  把其他电感 焊回去了   然后直接亮机了  CPU供电有三相  少一相也能亮 然后给同行报价200  在那里磨磨唧唧半天   总算同意 了  明天买个芯片补回去   应该就OK了  各位老板   加加分

网友:
板号是  LA-D213P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的不错。钱也赚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修到显卡供电短路的

网友:
技术高明,修机速度还很快,修机讲究效率。

网友:
80 你搞个毛线…………………………

网友:
老司机666,胆大心细!下手干净利索,捡钱到位

网友:
真不错,思路清晰。很好了下手干净利索

网友:
80 5代以上 没有80能修的机器。

网友:
这个配置同行能要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