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70c放CMOS电后才能开机

楼主(2018-11-29):
板号下图中             单U,型号为SR2EY,I5-6200U。板子现在情况是,必须每放一次CMOS小电池的电后才能正常开机。第二次就开不了机了。如果不装CMOS小电池每次都能正常开机。 没有找到点位图,只好简单测量了下+RTCVCC,和32.768KHZ,桥的待机时电压3.3V  1.8V  1.0V 都有(在电感上测量的,桥附近没有找到测量点),还在EC上测量了RSMRST#开机后也有正常的3.3V。触发后EC也有发出高低高电平给桥,就是桥没有返回来SLP信号。正常待机电流是0.018,按开关不亮时电流到0.024 从电流上看显然是桥没有发出SLP置高信号。下图是整板的图,是集显的 各种BIOS程序都刷了,故障还是一样,为啥不装CMOS电池能一直开机呢???

网友A:
把coms电池装回去找一遍开机电路

网友:
是不是有虚汗或短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oms电池装回去找一遍开机电路

CMOS电池装上重启电脑没问题,拔掉电源再插上就开不了机

网友B:
CPU的rtc两个复位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挂了。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晶振波形正常不,重点检查RTC电路,不行就挂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晶振波形正常不,重点检查RTC电路,不行就挂u

没有示波器,但是现在刷了个一样机器的BIOS程序,每次都能开机并能出来全部电压,就是跑到0.28左右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rtc两个复位没问题的话,应该是挂了。

RTCRST   SRTCRST正常的,都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示波器,但是现在刷了个一样机器的BIOS程序,每次都能开机并能出来全部电压,就是跑到0.28左右不能亮 ...

外接键盘试下能不操作,注意看下电流跳变幅度大不大,锁定跑马范围

网友:
开机正常的时候直接进系统把BIOS给升级到最高版本、连同EC资料一起升级

网友:
也有修到这个问题的机子,,,没修好,,,

网友:
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