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410P开关上的电阻大小和料件

楼主(2018-11-29):
求S410P开关上的电阻大小和料件

网友A:
只要能触发开机就行了,其他拆光都没啥。记得一个ASUS的本子,偶尔关机变重启,开关小板漏电,就是拆光了小板

网友:
就是一个霍尔?管那么多,能开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触发开机就行了,其他拆光都没啥。记得一个ASUS的本子,偶尔关机变重启,开关小板漏电,就是拆光了小 ...

有点强迫症。没装上的话感觉老是掂记着这件事。。如果没人回贴的话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