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维修

楼主(2018-11-29):
前天接到一台A1534,不开机。以前在别的地方修过,用了几个月,又不开机了。拆机检测,发现电源接口J4700的螺丝没装,重装一下OK。开机。本以为捡漏了,装机准备交差。装机后用电源再试,又不开了,将接口反过来插一下,又可以了。换电源,再试 ,故障依旧,又拆开机器,反复试,换接头,换排线。确定是主板问题,打开图纸点位,慢慢查。当适配器为CC1面插入时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当适配器为CC2面时,公共点只有5V,且L7095输出的PP3V3_G3H无输出 U7100输出的LDO5为5V,LDO3为2.2V,PP3V3R3VO_AON为2.2V。

想着是不是U7100有问题,反正有料板,拆一个试一下,用iPhone6的钢网植个球,装上故障依旧。
然后换了又换了U4700,因为U4700是检测适配器插入要输出是CC1还是CC2,用原装适配器时测量10脚和12脚,那个脚有0.8V多的电压就是用的谁。
换了之后还是没用。

此时有点小尴尬了,这样交货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有没方向,请教了一下船长,说U4600爱坏,好吧,换了再试,还是一样,什么鬼。抽支烟压压惊。
再仔细想了想,接口俩面出来5V都正常,既然有一边能开机,会不会是CC2时出来5V没检查到能,那就是接口通讯的问题,然后就从接口入手,
最后一招,一个一个打对地值,当量到E85_LS_N<2>时,对地为100多,E85_LS_P<2>无穷大。查看图纸,来源于U4440.

看图上有俩组,那么说明另外一组就是CC1的了,既然CC1正常,那么对比一下就OK了,测的阻值为510。
果断换掉,通电试机。果然反复都可以用了,装机交差,美滋滋。

 会员1213943100鑫豆2023-11-20 19:12
 会员926160100鑫豆2023-11-10 10:19

网友:
为什么看帖要收费。。。。。。。。。

网友:
楼主用的啥看图软件为啥我一直都不是这样的

网友(2020-04-23):
LDO5为5V,LDO3为2.2V      哪里有什么LOD3啊  打错了吧

网友:
为什么看帖要收费

网友:
为什么看帖要收费,因为写贴太辛苦呀

网友(2020-07-06):
有2台 A1534 不开机,发给你看看?

网友(2020-09-21):
这个少见,小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