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LA-9103P不开机秒杀修复

楼主(2018-11-29):
机器到手插上适配器,电流0.006,按开关有反应跳变到0.010,打开图纸先看下slp信号,SLP-S3没有,SLP-S5为3.3V,S4没找着

3/5V正常,检测到U6,输入端有3V和5V,但输出脚没电压,量ON脚有电压,很显然芯片坏了,找了下没有这个芯片,直接把U6的两个输入输出飞线连接起来,开机正常显示。这个芯片是很容易坏的,所以一般触发后没反应的或者反应不大的,我都会先看看有没有这种芯片,很多次了遇到。不只是Dell,Dell装这个芯片的略少,联想的比较多。在此分享出来,各位兄弟遇到可以略作参考。

这样连接,待机电流会略大,0.1多,但不影响使用

维修结束,各位兄弟多加点分啊,我现在用下载分很快,今天修一个华硕连着下了三张点位都不一样,机器估摸修不了了,BGA封装EC,带程序,没办法搞。这30分算是扔了

补充:经过论坛兄弟的提醒,果然还是换掉比较好U6已经购买,过几天就能到

 会员1255373100鑫豆2023-10-22 10:27

网友:
这样估计挂得快,这样改是可以用但有点不合理,而且电池的电也快

网友:
U6应该是带保护功能吧,如果前级短路了,不致于烧后级。

网友:
节能用的,电池待机会跑电跑的快,不过没芯片只能这么处理了。

网友:
这芯片料板上挺多的啊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芯片回来,感觉这样不好

网友:
爱坏的   都是换掉的   没有直接连在一起的

网友:
这样时间可能不长,可能要返修,还是换个芯片好

网友:
仁宝的板,这个+3VS是由待机芯片的+3VALW来的,要有开EC发出开启,你这样直接,相当于有待机就直接干到PCH里面去了,待机电流大就不说了,到时候待机出问题,直接干到桥

网友:
能简单,就简单比较好,只要对电路没有多大影响就好。

网友A:
下次再坏 问题就大了.我觉得 还是 换掉好

网友B:
楼主:我想知道susp#这个信号有没有电

网友:
这样改 在关机不插电源的情况下,电池过不了一两天就没有电了吧。

网友:
楼主  你这强拉电压待机很高啊   很容易烧芯片啊

网友:
这个控制芯片本来是转换二级电压的   你这样   主板短路的时候烧坏的芯片会很多,南桥,网卡,声卡,等有关的芯片都会出问题的

网友C:
这电流我草!电池放一晚上就锁死了!加两个场管就完美解决,SLP_S3#接N沟道MOS管的G极,上拉的D极接P沟道MOS管的G极 ,D、S分别接你短接的地方,方可完美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算是 通病 了1感谢 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我草!电池放一晚上就锁死了!加两个场管就完美解决,SLP_S3#接N沟道MOS管的G极,上拉的D极接P沟道MO ...

谢了,不过已经定了芯片,明后天估计就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再坏 问题就大了.我觉得 还是 换掉好

已购芯片

网友D:
这方法不错嘛,只不过待机电流是有点大哦,你可以试着把芯片取掉再接那两根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不错嘛,只不过待机电流是有点大哦,你可以试着把芯片取掉再接那两根线试试

待机大是因为后级消耗,与芯片无关

网友:
戴尔5537,3537,板子上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知道susp#这个信号有没有电

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我草!电池放一晚上就锁死了!加两个场管就完美解决,SLP_S3#接N沟道MOS管的G极,上拉的D极接P沟道MO ...

这样接对吧,需要四个哦两个给3V转3V,两个给5V转5V

网友:
楼主修得真好,有些是动不动就要钱才能看,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我草!电池放一晚上就锁死了!加两个场管就完美解决,SLP_S3#接N沟道MOS管的G极,上拉的D极接P沟道MO ...

不过这里不能接s3.要接susp#才行的,s3电压是这两个转换出来之后才有的

网友:
你这样改电路我觉得不可行,风扇会不会插电就转?

网友:
这样强制给电压可能用不了多久,待机0.1多有点恐怖了,估计待机芯片会发烫,这样很不稳定,如果返修就比较麻烦了,换掉保险些

网友:
这样待机就高了

网友:
有的懒不能偷的 该咋样就得咋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接对吧,需要四个哦两个给3V转3V,两个给5V转5V

厉害,一点就会!不愧是大神级别,赞!论坛因分享而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一点就会!不愧是大神级别,赞!论坛因分享而精彩

咱只是小白而已     你才是大神

网友:
3V 5V转换芯片,取代转换电路,这个应该带有保护的吧,这样直连不是把保护去掉了?

网友:
直连的后果是什么啊?谁能细点说说么

网友:
这样飞线 后级短路 不好吧。。。。。。。

网友:
说明有短路还是存在的   可能后续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话说二级电压不是应该在slps3发出来才出来的吗,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