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e 触发马上掉电

楼主(2018-11-29):
再触发依旧掉电  应该是属于温控保护类型吧?还是其他原因  电压全部都有了···

网友:
确定所有电压都有了,还有电压检测脚,pg都对了?

网友A:
你这个求助帖发的太简单了,供电都有,就要查PG啊,vrmpwrgd,DRAMPWRGD等信号要去查啊,都正常才考虑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求助帖发的太简单了,供电都有,就要查PG啊,vrmpwrgd,DRAMPWRGD等信号要去查啊,都正常才考虑温控

那几个没有  基本来说是反复重启  我的不会反复重启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这工程师等级怎么来的。提问只说一些没头没脑的情况。你至少说下你按时序测到了哪些数据,比方说各大供电,内存,桥,总线,CPU核心供电等等,只说了个掉电,让别人帮你猜问题在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你这工程师等级怎么来的。提问只说一些没头没脑的情况。你至少说下你按时序测到了哪些数据,比方说 ...

所有你要带个脑袋出来  都说电压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有你要带个脑袋出来  都说电压正常了

哪些电压正常?什么都没说。让人家猜?要是全正常了你不会查PG,查时钟?提问这么个问法,难怪没人理你

网友:
电压和PG有问题好好找应该可以维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