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8 Dell Vostro 5460电源灯闪4次 跑32点不亮案例

楼主(2018-11-29):
JW8Dell Vostro 5460电源灯闪4次 跑32点不亮案例:

上电在1A左右跳变后稳定在0.9A左右,诊断卡插在WLAN端口跑32卡住。拔掉内存跑20
首先更换内存测试还是一样,再刷BIOS(2M的是ME  4M的是EC&BIOS一般不要动2M的刷4M的就可以)还是一样,期间刷了好几个BIOS 包括ME也刷过还是一样的现象,还原BIOS和ME (BIOS和ME不配套的话会出一些怪问题)再找方向。用内存测试卡检测发现A7数据脚和其它不一样,这个灯特别亮。这次不是CPU坏,是内存插槽引脚腐蚀导致的,处理好后修复,如果CPU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补充整流好的PDF文档 刚才没上传上去。

JW8 Dell Vostro 5460上电1A左右跑32点不亮案例.pdf

网友:
内存带灯假负载没有用过

网友:
没用过,工具齐全呢

网友:
设备齐全

网友:
                    工具好齐全啊。。,

网友:
设备  真好

网友:
神器在手,天下无忧!楼主这神器在哪儿搞到的……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板载CPU,一但坏了,几乎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