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板号ITX-G81X 11A主板不显示求此板维修用图纸

楼主(2018-11-30):
工控主板,板号ITX-G81X 11A主板不显示求此板维修用图纸 主板各供电及打值均为OK的。不知有在工厂修此板的亲们木有???

网友:
只有在线点位图没有PDF图!!!具体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这种主板的资料很少的,一般迅维没有资料就很难找到资料了

网友:
就是想看有木有在工厂修这个板的亲们,在线木有

网友:
这板的图不好找,可以去X宝看看有没有同型号的板

网友:
楼主,淘宝找过了木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