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E470 NM-A821 REV 3.0 独显 BIOS OK OK

楼主(2018-11-30):
买的 经测试 OK OK
  两个版本    R0DET86W

网友:
原创或被授权转载制作,其他机构或个人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网友:
两个版本是什么意思哦,也不注明下哪个能用哪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是不是两个版本都可以用,不会开机显示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是不是两个版本都可以用,不会开机显示慢吧

两个都能用     正常开机    (开机 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能用     正常开机    (开机 快)

谢谢,我想知道买的是原厂bios ,不存在me问题,开机快是吧

网友C(2019-01-16):
亲自试了一次,反复重启三次亮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自试了一次,反复重启三次亮机掉电

不会啊     这是我买来的        测试过不会掉电

网友:
机器是能开机,有点慢,开机10秒左右自动关机,

网友(2019-03-11):
不行,开机17秒。还重复掉电
6秒还掉电  原故障进系统蓝屏BIOS 报错

网友(2019-06-18):
此BIOS亮机慢,其它待测

网友(2019-07-22):
3次重启 后 会掉电

网友(2019-10-13):
我的开机都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就是不上硬盘就会硬盘报错,把硬盘接口去掉就不报错了,硬盘接口也换过了,不上硬盘接口就不会报错,硬盘接口和硬盘一起也不会报错可以进系统,单独上硬盘接口就会报错

网友(2020-06-13):
快个毛 43次重启 还掉电 坑人

网友(2022-05-24):
谁有3.0好的BIOS,原故障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