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I l5-7559 电源指示灯闪2黄7白,求思路?

楼主(2018-11-30):
同行的机器,比较新,说是进水,拆开清理了一下,然后变成了这样。我大致看了一下,基本沒有进水痕迹,几个电感电压也产生了。因机器比较新,不能冒然下手,论坛大师多,先来求个思路,闪2黄7白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琥珀色2,白色7

问题描述:液晶显示屏故障

建议的解决方案:
·将BIOS刷新到最新版本
·与技术支持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故障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琥珀色2,白色7

问题描述:液晶显示屏故障

建议的解决方案:
·将BIOS刷新到最新版本
·与技术支持 ...

先谢谢了

网友:
修好了,是bios问题,刷了pch边上的就好,论坛中有下,谢谢

网友:
没装电池要重启好几次

网友:
本来都要试下刷BIO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