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0l 不开机 板号X550LD 2.0保护隔离不过 维修经验

楼主(2018-11-30):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本人习惯遇到不开机或不触发的机器都首先测量各个部位的电感的阻值,言归正传,首先测量代机3V 的阻值 456欧  5V=512欧   内存供电 =386欧  显卡供电=91欧  CPU 供电=12欧, 阻值测量完确定没发现断路的情况。然后通电测量  测量公共点的电压 发现为0V。发现问题了,此板保护隔离不过。公共点是经过二个开MOS管而产生的。测量Q1 D极为19V S极为OV , G为0V。Q1为NPN 管,NPN管要导通 G极晓以电压要大于S极电压。G极电压由BQ24725 内部产生. BQ24725要工作 条件是20脚 18V以上  6脚2.6v 。此板20脚电压只有3V。.20脚电压是19V经过一个二极管D2和一个电阻 R16 产生的。 然后我测量R16 前端也是3V,哈哈 问题点找到了  肯定是这个二极管坏了。 当用万用表二极档测量D2的时候 阻值为无穷大。   在料板上找了个双向二极管 换上后,BQ24725 20脚为18.7v  然后测量公供点电压19V  代机3V 5V也出来了.  装上开关  触发 机器显示正常。

网友A:
可以,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捡钱的节奏啊·······················

只要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B:
npn场管导通条件不是g极要小于s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n场管导通条件不是g极要小于s极吗.......................

npn 是G大于S  PNP 才是G小于S

网友:
保隔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有时候也搞不定就是字节飞线

网友C:
楼主,给力,还有。这个电路图你有吗?或者点位图也可以

网友:
好像记得也是修到过一个这样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力,还有。这个电路图你有吗?或者点位图也可以

Asus的机器基本上是没有图纸,点位网站上有人传了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找图纸参考了,靠经验跟运气了

网友:
这写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扎实,修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pn场管导通条件不是g极要小于s极吗.......................

N高电平,P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高电平,P低电平

npn是p场管,低电平通,对呀;可是楼主修那板npn,高电平导通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走弯路,赞一个

网友:
保护隔离之所以维修成功率高,个人感觉不是因为电路简单,而是因为它不涉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n是p场管,低电平通,对呀;可是楼主修那板npn,高电平导通呀

高手,NPN就是N开头的啊,N管啊,看来还是听船长的课不认真

网友:
学习一下、看了楼主的帖子有学到了基础

网友:
保隔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一般比较好搞,但ASUS不好说,没有图纸不是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走弯路,赞。。。。

网友:
LZ 的思路非常的清晰高手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容楼主辛苦了已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