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LM5 触发掉点 直接强加电能开机

楼主(2018-11-30):
H61H2-LM5 触发掉点 直接强加电能开机 像这样的问题我从触发电路开始维修吗

网友:
能触发,重点检查几个开机条件电压..

网友:
南桥损坏 更换后正常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能触发 然后掉电 是不是某一路供电不正常 短路 有电压不出来 电压检测不对 温度检测不对?看到好多掉电的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来。6系时序图。能上电的不用查PWRBTN之前的了。先看有没有明显烧坏的件,断线之类,再测各大供电有没有出来。不好测的话可以人为拉低APWROK。不过要记得少了这个,时钟是不会有的。拉低它只是为了不让它上电就掉,不好测供电而已

网友:
老故障。直接查看IO的电压检测脚。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