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7维修

楼主(2018-11-30):
Z57维修

十一月二十二,小雪,天气初寒。
进入迅维高级维修学院修行一月之久,是时候赴死了。

板子入手,整板目测成色不错,无进水与烧毁痕迹,板子几经易手依旧没有太烂还算令人欣慰。
测到公共点对地短路,仔细勘察有了发现,以下电容(PC4804、PC4110)埋了线
拆除后公共点对地恢复正常476
接着,给个大电感打值,无明显异常后上电。测到公共点并无电压,顺带摸了一下板子各路PWM芯片及附近MOS管、电感,继而发现瞬态抑制二极管发烫,细看装反了。
二极管PD3801拆下测试---好的,装上上电公共点依旧无电压,继续观察公共电路部分良久,又有了新发现适配器保护隔离管2 PU4001又是反装,PU4001为P管,反装g=s=19V管子截止,导致后级无过电。
管子拆下,测量---好的,装好上电,公共点19V出现,下图为PU4001装好后。
公共点测试到19V,接着测量待机电压,电感后端无3/5V待机供电---不正常。
根据测到待机芯片PU4103供电、线性开启、线性3/5V、PWM开启等条件都正常。
再对照电路图发现芯片周围自举部分缺件多件
修复后待机3/5V正常,元件位置如下图
待机正常后,板子背面MOS管上管PU4502严重发烫,
以为管子问题拆下测量---发现管子OK
根据MOS管本身性质,能使MOS管发烫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半导通状态,
于是管子装回,对应图纸发现自举升压部分的电阻未安装,即上图PR4505 2R2
补好电阻后,此路后级电压1.05V正常,摸了一下全板各处已无明显短路发烫迹象。
但板子依旧没能完全正常,上电自动触发0.18A后掉回0.08A
测量各路电感后端供电,发现PL4801处的VCCSA供电无输出,正常应为0.85V
查此路芯片PU4801的条件又有了新发现,芯片2脚VDD无供电输入,电阻PR4801缺件

补好件后,整板各供电都正常,电流也正常稳定。
上CPU/内存后开机亮机。出现了久违的美帝良心图标,整机维修完毕。

谢谢各位大佬围观,板子是教学练习人为设置的故障,根据时序及维修思路一步一步设置,目的是让新手熟悉板子信号及维修流程,新人和无思路人员可以看看,大神看看就好请勿笑话。

网友:
加分鼓励发帖 编辑有误  部分乱码

网友:
  部分乱码              部分乱码

网友:
这个怎么删帖呀  想重新编辑一下还打算用来认证的

网友:
修的 很详细       -----技术好的

网友:
按上电时序步步修复,不错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