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内存开启信号疑惑

楼主(2018-11-30):
左边这个内存的开启信号是什么意思来着?
slp_s3 和 pson 怎么理解?pson正常工作是低电压。S3工作时高电瓶。不知道如何理解?
而右边那个图,就一目了然。

网友:
看了半天看不懂 学到的基础都忘了

网友:
ddren是不是由上拉电阻得来?如果是的话就是S3高电平拉低MOS管的S极 PSON为高电平 则DDREN导通到地 内存无供电 当按下开机按钮正常开机之后 PSON低电平 MOS管截止 DDREN可以被上拉至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
三极管就是要拉低MOS管的S级 由PSON控制MOS管的G级电压来控制DDREN的输出以达到控制内存供电的目的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学 分析了一下这个电路 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 还请大神斧正

网友:
估计是技嘉1155主板不正常关机后。待机时-SLP_S3 这信号为高电平,-PSON为高电平导通拉低EN。让内存不工作。因为内存的主供电是5VDUAL插电就产生的。防止待机时就有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