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板集显ESD故障

楼主(2018-11-30):
技嘉H61板集显ESD故障,引起掉电,有时挡代码。故障现象是不停的掉电上电,但有时候又不掉电,挡代码AR。首先刷了两次BIOS故障依旧。查了全板供电对地二极体值也正常。偶尔一次挡了好久代码自检通过了,但不显示,突然想到查一下集显电路。经查GHSYNC行信号电压只有0.7不正常。行信号对地二极体值为31,而场信号的对地500左右。原本想拆下R187,测量桥一端对地。但看到周围密密麻麻的贴片电阻电容,真怕吹飞一片。根据图纸,一个电容接地的没装。还有一个就是ESD14,如果拆掉它二极体值还不正常,就是桥短路。可喜的是拆掉后二极体值恢复正常,主板正常点亮。为保险起见,从其它板上拆一个过来,防止静电烧坏了桥。

网友A:
ESD14恪尽职守,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PCH,必须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14恪尽职守,以自己的牺牲保护了PCH,必须表扬

这就是他的任务可以允许它休息一辈子 绝不允许它不工作一秒

网友:
这故障少见。好精练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