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99内存供电f中的疑惑

楼主(2018-11-30):
如图:DDR_VTT_REF是由内存供电1.5V电阻分呀而来的。那么,这个芯片接上来,是不是在做无用功?拆掉可行。可厂家应该不会这么大方的用料啊?
这个何解?

网友:
是担心负载带不动么?又来一路输出?

网友:
o~~~~我后来,看了看。这个是为了输出这个电压的:
DDRVTT
呵呵~~~

网友:
没有这个芯片就不会有DDR_VTT电压吧

网友:
分压产生一个基准信号 ,电流小。  U4芯片输出电流大!

网友:
你这问题。。。那个1.5的分压只是给u4一个基准电压,DDRVTT供电电流很大,由U4从VCC5V直接从ATX转换出来的电流才够DDRVTT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