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杂牌显示器程序E2819TVM tsum1ptr-ls

楼主(2018-11-30):
E2819TVM tsum1ptr-ls-d1okok 不通电刷就一小板忘了拍照片,

E2819TVM tsum1ptr-ls-d1okok.rar

网友:
杂牌显示器,最好说明这杂牌的板子,,,,,,,,,,,,

网友A:
楼主最好是把板子拍个图,屏号也拍上来,啥信息都没有,根本不敢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是把板子拍个图,屏号也拍上来,啥信息都没有,根本不敢下载

等你找不到别的没有选择就会敢下了,修的快牌子上传麻烦

网友: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网友B(2019-02-22):
tsum1ptr-ls-d1 r10.0 所有电压都正常,rt809F也可以识别主控  就是刷完程序不开机i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um1ptr-ls-d1 r10.0 所有电压都正常,rt809F也可以识别主控  就是刷完程序不开机i

怎么刷的,是拆刷。程序没问题                             ,

网友:
rt809f vga链接刷的, 紫薯布丁.

网友(2019-09-21):
这种杂牌显示器,程序可能都不一样,谨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