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 REV:4.0 BIOS

楼主(2018-11-30):
此款主板开机插不插内存条都报警测试电压正常直接刷BIOS问题解决

昂达H61V 4.0.zip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下次能用上

网友(2019-04-22):
我这里有块一样的主板,估计是BIOS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3-29):
刷过,无效.

网友(2021-08-14):
积分呢不狗,也不让充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tp://ftp.onda.cn/download/bios/H61M/ONDA%20H61M%20VER4.00.rar

这个H61M可以刷到H61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H61M可以刷到H61V吗?

这种昂达H61,BIOS故障和集显无供电,论坛里有大神指出了,一个2R2电阻。我这个板子都遇到了,原来不显示,无内存不报警。刷后无内存报警还是不显示,接独显正常。换了哪个电阻和电容,成功修复。

网友(2021-09-17):
可以用,多谢

网友:
下载刷完正常了,谢谢楼主. 官方网站居然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

网友(2024-11-14):
试试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