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8-11-30):
华硕B85M-G和Z87-PLUS,8系列的主板还没摸透,主要修的少,这两片主板都是好板,用编程器读出BIOS后,刷到其它好的芯片上就是点不亮,论坛也下了几个也一样点不亮,只有原装的BIOS芯片能点亮,不知道为什么!还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那可能是 BIOS 的OTP 数据 导致的。。。 或者ME固件

网友A:
BIOS芯片什么型号,这么牛逼!求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什么型号,这么牛逼!求研究

25Q64BVA1G,我全是这种的,没一个行的

网友C:
这也太邪门了,可能是你的芯片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Q64BVA1G,我全是这种的,没一个行的

原机什么型号呢?

网友D:
改个官网纯净的me就可以了,me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什么型号呢?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邪门了,可能是你的芯片不正常

芯片绝对好的,论坛上很多人说原机备份的BIOS,其实刷了不跑码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要说ME么,还是原来的主板,只是换了个BIOS芯片

网友E:
看你用的是那样的编程器。华硕的是CAP格式的。不是BIN。用编程器把00800删除再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用的是那样的编程器。华硕的是CAP格式的。不是BIN。用编程器把00800删除再刷。就OK了。

你啊,这个N年前就知道了g h h h h h h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官网纯净的me就可以了,me程序不对。

怎么改,和我说说................

网友:
这种BIOS,需要修改。这个技术,好像叫BIOS分离技术。论坛有些人专门搞这个。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只要换其它牌子的BIOS芯片就行,刷官网的或者备份好的都可以使用,具体原因还没搞清楚

网友:
就是OPT吧 这个有专门的讲座

网友:
现在看来是OTP数据引起的问题,主板原机的BIOS芯片最后一位是Q,而我自己的最后一位是G,都是华邦8M的芯片,假如换成一模一样的芯片估计应该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换成MX8M的芯片也能正常亮机,原机备份和官网的刷上都能用,还在不断的查一些这方面的讨论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