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手机摔后不识卡????

楼主(2018-11-30):
一个中信老机子。摔后不识卡

拆开后打基座阻值。6个点一个接地。另外5个都有阻值

我细看了下基座周围的电阻电容。没发现断裂的情况

我也没电路图。也看不咋懂。

所以请问下:这情况下应该怎么进一步进行检查。

网友:
没图纸无得搞了

网友:
卡槽   基带

网友:
你好。请教下。现在很多手机都有电池检测脚。加稳压电源根本不开机。请问下这类手机不能夹电源。如何判断手机不开机故障部位?????

网友:
手机摔后不识别SIM 卡 ,板层掉点或虚焊,飞线

网友:
烧鸡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真逗,别带坏别人,没漏电你烧毛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逗,别带坏别人,没漏电你烧毛鸡。

你好。请教下。我现在手里有个坚果PRO的主板不开机。不漏电。开机电流跳到150左右。就回去了。
这个手机有电池检测脚。没电池不开机。

请教下这类主板维修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