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sa是什么电压?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8-11-30):
如题:vccsa是什么电压?该如何理解?我老是记住了,又忘记了。。。呵呵~

网友A: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老哥,, VCCSA 就是 管家供电啊。。 1.05V

网友:
系统管家供电,老哥

VCC:指桥供电(VCC3_3,V5REF),二级电压3V,5V,CPU的内存模块供电(VDDQ)、总线供电(VCCIO)、锁相环供电(VCCDLL)、系统管家供电(VCCSA)等。

网友:
VCCSA
I系列二代三代CPU需要的一个供电。全称System Agent (memory controller, DMI, PCIe controllers, and display engine) power supply简而言之是给内存控制器,DMI显示接口,PCIE控制器等供电的电源,电压范围从0.65V到1.05V,可通过VCCSA的VID pin脚修改电压值

网友:
系统管家供电啊,该如何理解啊,小白我的理解就是,这个供电就是给CPU或者桥什么供电的啊,缺供电肯定是不行哒,工程师同志,我说的是不是答非所问啊?你问的问题是不是想要更深层次的啊?我可不懂啊

网友B(2022-07-11):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老哥,, VCCSA 就是 管家供电啊。。 1.05V

1.0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老哥,, VCCSA 就是 管家供电啊。。 1.05V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