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问题关于屏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11-30):
最近研究手机,本人小白,做电脑维修的,手机屏幕这块有几个问题,原装后压 我理解是换的盖板,屏幕本身还是原装的,什么叫压排屏,有点不理解什么意思,还有压屏分离这块为什么网上还有切割机器,直接用分离机不就行了嘛,干嘛还要去买切割机

网友A:
改行吧 利润太低风险太大

网友B:
为什么有切割机?你去专业手机压屏的压个屏,你就知道了,用切割机将屏幕盖板的上面一部分 和下面一部分切掉,这样换盖板又快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行吧 利润太低风险太大

啊,不会吧,我们这里修手机的不敢说每个人生意都好,但是总体还是不错的,至少比电脑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切割机?你去专业手机压屏的压个屏,你就知道了,用切割机将屏幕盖板的上面一部分 和下面一部分切掉 ...

你的意思就是取代分离机?

网友:
风险太大了。

网友:
原装和压排具体的你可以问问你上家,一般来说原装也是换过盖板的,但是还是稳定,基本不出问题,而压排的可以理解为修过的,质量参差不齐吧,不过应该来说还是比组装好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跟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