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M5G跑20秒杀

楼主(2018-11-30):
今天接到客户寄修的华硕M5G主板一张
拿到手检查一番发现无明显外观故障
上电测试,跑码到20卡住不动 不亮机
测各大电压都正常。
印象中并没有遇到过卡20的故障,品感觉判断应该是和内存相关的代码。
但是不敢确定,于是在论坛搜索了一番。
看到了版主的留言确定了故障范围

然后用内存打值卡测试
VDDSPD 3.3V正常
SMBDATA 3.3V正常
SMBCLK 0.6V 明显不正常
SMBDATA对地二极体值0.58V左右
SMBCLK对地二极体值只有0.16V确定故障就是它啦 正常情况下CLK和DATA的对地二极体值应该差不多
查询点位图 发现这个信号通到了这些地方

测试SRN4左侧3.3V正常 右侧只有0.6V  并且阻值正常

于是直接拆掉了内存插槽旁边的D3D1 再测试内存插槽的SMBCLK对地二极体值 已经恢复到0.6V左右了

料板上拆料装好

上电测试 一路跑码到亮机! 维修完成

。海绵宝宝。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下载分已经快没有了  各位大佬们给加加分吧  谢谢大家~

网友:
故障点   D3 D1拉低了,导致SMBCLK 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分已经快没有了  各位大佬们给加加分吧  谢谢大家~

我准备在你的帖子里,给陕西群做个广告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在你的帖子里,给陕西群做个广告了,哈哈

可以啊,你发就是咯。。。
群里一天冷清的我难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发就是咯。。。
群里一天冷清的我难受啊

陕西主板芯片电路专修群532663243,希望有人顶起这个帖子,,,,,,,,,,,,,,希望更多的本地同行一起奋斗,,,,分享业务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