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南金牌x79z ver:BIOS

楼主(2018-11-30):
电脑系统坏了 跳bios装系统后坏了不亮了 开机风扇转 开关机正常重启正常 开机硬盘会红灯闪一下  键盘灯亮 大小写正常可按 网口灯会闪   屏幕不亮 是哪里有问题 接了个吧啦 会滴滴滴五声

网友:
电脑系统坏了 调bios装系统后坏了不亮了 开机风扇转 开关机正常重启正常 开机硬盘会红灯闪一下键盘灯亮 大小写正常可按 网口灯会闪 屏幕不亮 是哪里有问题 接了个吧啦 会滴滴滴五声 CPU换过 显卡 显示器也换过 内存换过 开机没有视频信号 主板哪里坏了
华南金牌x79z ver:2.01主板

网友A:
根据你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开机完成了  只不过显示器无显示  更换 显示器 VGA线  如果不行 更换显卡 如果是集成显卡 查集成显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开机完成了  只不过显示器无显示  更换 显示器 VGA线  如果不行 更换显卡 如果是集 ...

不是这些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