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不触发简单维修版号:m961_mp_mb

楼主(2018-11-30):
机器来的时候触发无反应,由于没有图纸,只能参考论坛的mbx-244_M960_m970图纸来维修,查遍了待机条件,发现lid的信号为低电平不正常,应该为3.3,最后跟换小三角芯片u21解决。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索尼 PCG-71212T.MBX-224_M960_M970_.pdf

网友:
牛逼没有点位图也能找到

网友:
我现在还有片这个主板  估计是出不掉了

网友:
又是休眼开关的问题哦,这种一般都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没点位也算容易找,用小铜刷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些机器不装休眠开关不触发的

网友:
赚点零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