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小六不开机上盖电流

楼主(2018-11-30):
客户拿来一台小六说换电池后不开机、拆开接电源发现0-70ma一直重启、报价留机。
等客户走后拆开裸板开机还是一样,这种电流一般都是CPU上盖电流,不过i2c总线也会引起,由于客户说换电池坏的,U2又经常坏,首先吧硬盘拆下能联机DFU模式,说明U2和CPU下层是好的,装上测量I2C0发现不正常,0v~1.25v乱挑这种情况如果是进水机一般都是背光或显示IC的问题,不过测量电阻另一端1.8v时发现电压一样,1.8是电源直接输出到很多芯片又想到客户说换电池坏的,心中窃喜换了个电源发现还是一样,那个郁闷,无意中测量发现硬盘的1.8v正常而且很稳定,很奇怪两边相通电压却不同,万用表测量两边的1.8v居然不通,从电源面1.8v飞到CPU面开机,心中郁闷那么重要的电压经过板层会断线虚焊。

网友:
有点东西,66666

网友:
这实力没的说、板层断线确实很少。这个供电又很重要

网友:
前面客户了说不能刷机要资料,。。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够6666,就怕不只断一根·%¥……%%¥……

网友:
这种也是很少遇到的  不过认真检查主板很重要

网友:
想问一句 你是从哪里飞到哪里的

网友:
这个的确半层断线少。。一遍有1.8一遍没有1.8的确少见

网友:
一遍有1.8一遍没有1.8的确少见。。。。。。。。。。。。。

网友:
又一个大神

网友:
修主板就是要耐心检查啊,经常修到没耐心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