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 BIOS

楼主(2018-11-30):
P61 BIOS支持22NM 懂得起 另外关机变重启前置USB可以用后置不是别鼠标灯都不亮 查供电正常有5V 搜索通病电阻变质上图 参考一下 另外请教大家技嘉官网下载写的BIOS 后最F3 或者F4如何刷

网友A:
你表达的是否指后置USB接口使用不正常?然后你查到通病是电阻不良,更换后正常???  然后你还刷了BIOS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表达的是否指后置USB接口使用不正常?然后你查到通病是电阻不良,更换后正常???  然后你还刷了BIOS是指 ...

对的,后置不识别,灯都不亮,查通病修好,另外就是技嘉官网下的bios解压后,尾缀是f3 或者f4如何刷,我传的这个是可以直接刷的

网友:
技嘉官网下的BIOS如何刷 尾缀是000X.F3    000X.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