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HDD软件指令

楼主(2018-11-30):
MHDD软件指令:
shift+F3:选择硬盘;                          Scan或F4:对硬盘表面扫描测试;
Erase:高级擦除(速度较慢),又叫擦零;        Fasterase:快速擦除;
PWD:加密;                                   Unlock:解锁;
ID:硬盘参数检测;                           Makebad:创建坏道;
Remap:修复xx;                               Erase Delays:修复弱道;
Clrmbr:装不进系统时可用此命令;
Dispwd:去掉密码,前提是要用Unlock后,而且还要知道密码;
Hpa:砍LBA值,只能从后往前砍,0:表示暂时砍掉;1:表示永久砍掉。
Nhpa:恢复被砍的LBA值;
A  在Maxtor或日立硬盘中如果出现满盘A一般是SF没做完,如果偶尔出现一个A,可能是数据线没插好或者有坏道;
S  在WD硬盘中出现满盘的S则为译码表2D、29模块固件坏,是通病;
在ST硬盘中出现满盘的S则为找不到物理地址或是自校准状态,则要通过清零;
! (1)在测试Maxtor硬盘时出现满盘的“!”并有PWD指示灯亮起,表示硬盘被加密,可直接用PC3000安全子系统来清除密码;如果没有PWD指示灯亮,则为固件坏;(2)物理错误或G表坏道过多;
(3)数据线故障;(4)Maxtor的固件不匹配;
0        有严重的物理坏道;
? 测试到某点时出现超时的情况或数据线有问题;
X  严重的物理坏道,可将MHDD磁盘扫描菜单中的Remap和Erase Delays选项打开来修复;
?        在检测过程中,在3ms、10ms、50ms之内为好,但50ms(白点)最好在1000以内,且三组数不能同时跳动;150ms为弱道,500ms以下说明有严重的物理的坏道;
BUSY:存储器对命令无反应;                   DRDY:存储器找到;
WRFT:写入错误;                             DRSC:存储器初检通过;
DREQ:存储器接受信息交换;
ERR:该处亮红灯,指出现某种错误,同时右半部分指示灯状态反映错误的形态;
BBK:坏块标记错误;                          UNCR:校验错误,又称ECC错误;
TONF:找不到0磁道;                         ABRT:拒绝命令;
IDNF:扇区标志出错;                         AMNF:地址标记出错;
Mrt软件指令:
   Check F.W:检测修复固件;                     Reset SH:重定义磁头;
Creat LDR:创建LDT;                         Screen head:砍头;
Defect P.G:缺陷表操作;                      Adjust para:砍断;
Edit mods:编辑模块;                         Self test: 自校准;
THDD软件:该软件的特点是修复坏道而不丢数据;
CLEAR FAT:清除FAT表;                       CLEAR MBR:清除主引导记录MBR表;
SURFACE TEST:表面测试;                     VIEW DEFECT LIST:显示缺陷表;
CHOICE DRIVE:切换驱动器;
该软件我们一般只用SURFACE TEST选项,回车后,选择CHS(8G以下)或LBA(8G以上,现主流),然后选择扫描的起始位置,扫描完后选VIEW DEFECS LIST选项,然后输入R后回车,

网友:
受教了大哥

网友A:
mhdd可以一次扫多个硬盘吗

网友B: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了,还用的着MHDD吗?我十多年前学的就是MHDD指令,那时候主流修20 40G硬盘,价格还可以,现在早就不用它了,也懒得去检测硬盘坏道了,坏了就直接换新的,PC3000,还可以偶尔做个同行做不了的数据恢复,效率源我已经很久没使用它了,这么多年用效率源做了几个同行搞不定希捷的数据恢复。也算是回本了。

网友:
互相学习  资源共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可以一次扫多个硬盘吗

看你的端口有几个  一般单次只扫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了,还用的着MHDD吗?我十多年前学的就是MHDD指令,那时候主流修20 40G硬盘,价格还可以, ...

看来您是数据恢复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