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S0,S1,S2,S3,S4,S5)状态

楼主(2018-11-30):
休眠与待机等状态面面观(S0,S1,S2,S3,S4,S5)
2010-05-06 12:33:38|分类:SSD硬盘与U盘设计|举报|字号订阅
要掌握待机和休眠,必须先了解下面两个知识:ACPI和APM。
  1.什么是ACPI
  ACPI是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的缩写,中文意为“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这是微软、英特尔和东芝共同开发的一种工业标准。
  ACPI主要可实现以下功能:
  ①用户可以使电脑在指定时间开、关;
  ②即插即用设备在插入时能够由ACPI来控制,并为其供电;
  ③在无人使用电脑时可以使电脑进入休眠状态,但保证一些通信设备打开;
  ④操作系统可以根据外设和主板具体需求为它分配能源;
  ⑤操作系统可以在应用程序对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降低时钟频率;
  ⑥使用笔记本电脑的用户可以指定电脑在低电压情况下进入低功耗状态,以保证重要应用程序运行。
  同时,可将ACPI分为六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分别是S0到S5,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是:
  S0:电脑正常工作,所有硬件设备全部处于打开或正常工作的状态;
  S1:也称为POS(Power on Suspend,CPU停止工作),其他的硬件设备仍然正常工作;
  S2:将CPU关闭,但其余的硬件设备仍然运转;
  S3:通常称为STR(Suspend to RAM,挂起到内存),将运行中的数据写入内存后关闭硬盘;
  S4:也称为STD(Suspend to Disk,挂起到硬盘),内存信息写入硬盘,然后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所有硬件设备(包括电源)全部都关闭,也就是关机。
  2.什么是APM
  APM其实是Advanced Power Manager(高级电源管理)的缩写,这是通过操作系统来控制、管理电脑硬件电源的一种管理模式,其实也是一套电脑电源管理程序(软件),版本不同,功能也有所不同,比如APM V1.0&V1.1,这两个版本都是直接由BOIS执行电源管理,而APM V1.2则是可以先通过操作系统定义电源管理,然后再由BIOS负责执行。
  在如今流行的操作系统中,都内置了APM,而在以前的DOS时代,APM并未真正被引入操作系统,所以无法执行待机、休眠等操作,重启也只能用Ctrl+Alt+Delete组合键或电源的Reset键。
3.BIOS中的电源管理设置
  一般而言,主板产商定义BIOS的默认设置都是启动了“高级电源管理”这个功能的,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我们自己设置,只需采用其默认设置即可。如果碰到以前能使用“高级电源管理”,但后来又不行了,排除系统或其他硬件可能外,才会考虑BIOS中的设置是否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将 BIOS设置还原到默认状态即可,方法为:启动电脑,用DEL键进入BIOS,用键盘上方向键定位到“Load Optimized Defaults”,然后按F10保存并退出BIOS设置即可。这里以Intel845PE主板为例,其他类型主板大致相同,这里仅作为参考。
  “Power Management Setup”常见设置举例
  ACPI Function:是否允许ACPI功能
  ACPI Suspend Type:ACPI的挂起类型,通常这里只有一个选择,即S1(POS)状态,其实这个就包含了其他的挂起状态(S2、S3、S4)
  Power Management:电能管理方式,默认为User Define(用户自定义),还有就是Min Saving(最小)和Max Saving(最大)
  Video Off Method:显示器开关
  可以设置的值:Blank Screen表示显示器不发射电子光束,即可减少耗电;V/H SYNC+Blank表示除Blank Screen外,还可由BIOS来控制显示器水平与垂直同步信号,达到省电目的,此项为默认设置;DPMS Support,DPMS是显示器与显卡之间的电源管理协定。在两者都支持DPMS的状态下,只要BIOS支持,显卡即可通过信号通知显示器进入省电模式。
  HDD Power Down:设置IDE硬盘在多长时间内完全没有读写操作时,便可进入省电状态,切断硬盘电源以省电,缺省值为Disabled。
  Modem Use IRQ:该选项说明Modem使用的端口所占用的IRQ编号,让系统在省电状态下仍可以监视。Modem是否有活动,可以设置的值:N/A、3、4、5、7、9、11。其中N/A表示不对Modem进行监测;
  USB KB Wake-Up Drom S3:是否采用USB键盘唤醒,缺省值为“Disabled”。
  Soft-Off by PWR-Button:这是机箱电源开关的功能设置,在开机状态下,按住开机电源按键超过四秒钟,系统就一定会关机,如果不超过4秒,系统就会按此设置操作。可以设置的值:Delay 4 Sec表示超过4秒关机,如果不超过4秒则进入Suspend模式,此项为默认设置;Instant-Off表示不需要等待4秒,只要按下关机按钮立刻关机。
待机、休眠是怎样工作的
  1.为什么需要待机、休眠
  尽管电脑硬件运行速度越来越快,但操作系统的体积也在不断膨胀,使得电脑开、关机时,启动、关闭的程序越来越多,花费时间也越来越漫长。因此如何让电脑能够快速启动、一开机就进入Windows,就成为用户关心的问题。
  于是,随着硬件和软件的升级,操作系统开始引入了高级电源管理,其作用就是在电脑闲置时关闭部分设备,将电脑进入等待休息状态,这样当需要重新使用电脑时,能够直接从等待休息状态尽快恢复到原先的工作状态,起到类似于快速启动的效果;同时,不用电脑时还能节省不少电能。
  2.把数据存到内存中——待机
  我们都知道,从硬盘读取数据的速度远低于从内存读取的速度。因此,电脑运行时首先是将硬盘中的数据提出并存到内存中,然后再由内存将数据发送到CPU中进行处理,接着处理后的数据将先返回内存,再写进硬盘。正在运行的数据几乎都保存在内存中。然而,进入待机状态也就是将当前数据保存在内存中,然后将硬盘关闭,也就是挂起到内存(Suspend to RAM,简称STR)。
  这时除硬盘外,其他设备还是处于加电等待状态(也就是说唤醒时无须重新加电,通俗地说就是原地待命),所以电源、CPU、显卡等设备的风扇还是处于工作中,键盘指示灯也是亮着的。我们可以通过按键盘任意键或动一下鼠标来唤醒电脑,这时硬盘就会重新加电并启动,然后和内存、CPU等设备交换数据,从而完成返回到原来工作状态的任务。
  3.将内存装进硬盘——休眠
  休眠,在广义上包括挂起到内存(STR,也就是待机)和挂起到硬盘(Suspend to Disk,简称STD)两种,而我们通常所指的休眠其实是STD。当电脑进入休眠状态时,电脑首先将内存中的状态复制到硬盘,然后关闭电源。此时电脑几乎和通常关机一样“安静”,你完全可以切断电源,因为保存到硬盘里面的数据不会由于断电而丢失!它和Ghost给系统做镜像的道理一样,不过与Ghost不同的是:Ghost保存并恢复的是整个系统信息,而休眠保存并恢复的是系统运行的信息。与待机相比,休眠是不能通过外部设备来唤醒的,它和正常开机一样启动电脑;不过和开机相比,休眠后启动电脑无需一个一个进程地来启动,只须要将硬盘中的内存镜像读取到内存中即可。
  由于内存中的资料就是电脑当前的“状态”,为保持这个状态不变(可理解为不能压缩),系统必须在硬盘中开辟一个和内存容量大小相等的空间以保证能装下整个内存的“当前状态”,而这个空间的名字就叫hiberfil.sys,它的体积一般为物理内存的大小(比如电脑的内存是256MB,这个文件的体积也将是256MB,如图1),和我们管虚拟内存叫做pagefile.sys道理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Windows 98中不要启用休眠?
  原因有两个:①在刚推出Windows 98时,很多硬件对ACPI支持不是很好,所以Windows 98不能自动识别ACPI规范,不过可以在安装时用“Setup /PJ”命令来安装Windows 98,或升级Windows 98“高级电源管理”的驱动,让其支持ACPI。②由于Windows 98的内核对内存管理上的缺陷,很多时候Windows 98需要将电脑重启,清空内存后才能保证系统正常高效地运行。休眠正好是不清空内存信息而将其存储到硬盘里面,所以休眠对Windows 98系统而言,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相比之下,NT内核的系统在内存管理方面要优秀得多,可以连续使用很多天而无须重启,系统照样能高效运行。
  巧用待机、休眠,助你事半功倍
  实例1:一键待机,一键关机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电源选项”,切换到“高级”标签,将“在按下计算机电源按钮时”设置为“关机”,将“在按下计算机睡眠按钮时”设置为“待机”,这样按键盘上的“Power”键就是“关机”,按“Sleep”键就是“待机”,是不是方便了不少?

  如果你的键盘没有“Sleep”键,可以在桌面右击并选择“新建→快捷方式”,在弹出对话框的“请键入项目的位置”中输入 “rundll32.exe powrprof.dll,SetSuspendState”,完成后再给它设置一个快捷键组合,比如:Ctrl+F12。这个快捷方式的功能与“在按下计算机睡眠按钮时”的设置有很大关系,如果你将这里改为“休眠”,那么它就成了休眠的快捷方式了。
实例2:让鼠标别来打搅爱机休息
  有不少朋友都碰上过由于鼠标太灵敏了,待机时,稍微震动一下电脑桌就唤醒了电脑,你可以依次打开“开始→运行”,输入 devmgmt.msc,打开设备管理器,然后定位到“鼠标和其他指针设备”,打开当前鼠标设备的属性,切换到“电源管理”,取消“允许这台设备使用计算机脱离待机状态”,这样鼠标就不会来打扰爱机的休息了。

  实例3:超快速关机法——待机+断电
  由于待机是将数据存储到内存后正常地将硬盘关闭,也就是不会损坏硬盘。如果这时断电,所有在内存中的数据将丢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断电造成内存数据丢失,也可看作将内存清空,而此前待机已经将硬盘关闭了。我们平时的正常关机不就是在不会损坏硬盘的情况下将其关闭,然后切断内存电源关机目的吗?从这个角度看,待机后断电就等同于安全关机。所以,当正常关机速度太慢,就可以考虑先待机,然后拔电源来到达安全关机目的。不过,在执行这项操作前,记得先保存未完成的工作,比如打开的文档,正在运行的程序等。
  这种关机方法虽然快捷,但毕竟不是微软推荐的方法,属于一种有风险的强迫式关机方法,但由于它对硬盘没有影响,所以不会造成硬件损坏,特别适用于那些急于关机的用户

U盘基本工作原理
一、U盘基本工作原理
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是一种快速灵活的接口,
当一个USB设备插入主机时,由于USB设备硬件本身的原因,它会使USB总线的数据信号线的电平发生变化,而主机会经常扫描USB总线。当发现电平有变化时,它即知道有设备插入。
当USB设备刚插入主机时,USB设备它本身会初始化,并认为地址是0。也就是没有分配地址,这有点象刚进校的大学生没有学号一样。
正如有一个陌生人闯入时我们会问“你是什么人”一样,当一个USB设备插入主机时,,它也会问:“你是什么设备”。并接着会问,你使用什么通信协议等等。当这一些信息都被主机知道后,主机与USB设备之间就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的约定进行通信。
USB的这些信息是通过描述符实现的,USB描述符主要包括: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
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等。当一个U盘括入主机时,你立即会发现你的资源管理器里多了一个可移动磁盘,在Win2000下你还可以进一步从主机上知道它是爱国者或是朗科的。这里就有两个问题,首先主机为什么知道插入的是移动磁盘,而不是键盘或打印机等等呢?另外在Win2000下为什么还知道是哪个公司生产的呢?其实这很简单,当USB设备插入主机时,主机首先就会要求对方把它的设备描述符传回来,这些设备描述符中就包含了设备类型及制造商信息。又如传输所采用的协议是由接口描述符确定,而传输的方式则包含在端点描述符中。
USB设备分很多类:显示类,通信设备类,音频设备类,人机接口类,海量存储类.特定类的设备又可分为若干子类,每一个设备可以有一个或多个配置,配置用于定义设备的功能。配置是接口的集合,接口是指设备中哪些硬件与USB交换信息。每个与USB交换信息的硬件是一个端点。因些,接口是端点的集合。
U盘应属于海量存储类。
USB海量存储设备又包括通用海量存储子类,CDROM,Tape等,U盘实际上属于海量存储类中通用海量存储子类。通用海量存储设备实现上是基于块/扇区存储的设备。
USB组织定义了海量存储设备类的规范,这个类规范包括4个独立的子类规范。主要是指USB总线上的传输方法与存储介质的操作命令。
海量存储设备只支持一个接口,即数据接口,此接口有三个端点Bulk input ,Bulk output,中断端点
这种设备的接口采用SCSI-2的直接存取设备协议,USB设备上的介质使用与SCSI-2以相同的逻辑块方式寻址

二、 Bulk-Only传输协议
当一个U盘插入主机以后,主机会要求USB设备传回它们的描述符,当主机得到这些描述符后,即完成了设备的配置。识别出USB设备是一个支持Bulk-Only传输协议的海量存储设备。这时应可进行Bulk-Only传输方式。在此方式下USB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都是通过Bulk-In和Bulk-Out来实现的。
在这种传输方式下,有三种类型数据在USB和设备传送,它们是命令块包(CBW),命令执行状态包(CSW)和普通数据包。CBW是主机发往设备的命令。格式如下:
其中dCBWSignature的值为43425355h,表示当前发送的是一个CBW。
DCBWDataTransferLength:表示这次CBW要传送数据长度。
BmCBWFlags:表示本次CBW是读数据还是写数所
BBWCBLength:表示命令的长度。
CBWCB:表示本次命令内容。也即是SCSI命令。
当设备从主机收到CBW块以后,它会把SCSI命令从CBW中分离出来,然后根据要求执行,执行的结果又以CSW的形式发给主机。
CSW的格式如下:
其中dCSWSignature的值为53425355h,表示当前发送的是一个CSW。
DCSWTag:必须和CBW中dCBWTag一样。
DCSWDataResidue:还要传送的数据。
BCSWStatue:命令执行状态,命令正确执行时,为0。
三、 SCSI命令集

在Bulk-Only的命令块包(CBW)中,有一段CBECB内容,它就是SCSI命令块描述符。其内容如下:
Operation Code:是SCSI命令操作代码。
Logical Block Address:逻辑块地址,对U盘而言应是扇区。前面已经讲过:通用海量存储设备是一个基于块/扇区存储的设备,因此在SCSI中要提供这个参数是很显然的。
transfer length:为要传送的扇区数
SCSI中直接存取类型的存储介质的传输命令有很多,如:
INQUIRY:其操作码为12H
Test Unit Ready:其操作码为00H
Format Unit:其操作码为04H
.......
这里以INQUIRY命令为例:
INQUIRY命令描述符如下:
INQUIRY的结果是
****************************************************************************
U盘调试的主要步骤和内容
USB 设备端的固件分以下几个层次:
文件模块名称 主要功能

Main.c 进行各种初始化操作、寄存器设置、中断设置
Fat16.c flash.c 负责按照Fat16 文件系统的组织向Flash 中写入数据或是从Flash 中读出数据
Chap9.c bulk-only.c 完成不同的中断请求,Chap9 完成来自端点0 的USB 标准设备请求,Bulk-Only 完成来自批量模式端点的Mass Storage Bulk-Only 传输中断请求
Isr.c 中断服务程序,负责将不同类型的中断转向一同的地方
D12ci.c 函数化的D12 的命令集合,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函数,而不必再自己根据手册查每个命令的代码另外,此文件中包括一些与硬盘有关的地址定义在调试的时候,从现象上来看,分成以下几个阶段性的步骤:
1、USB 芯片正常工作,可以实现软连接,此时PC 机上会出现“未知设备类型”的USB 设备;
2、使用他人已经高度成功的USB 通用接口,按普通USB 设备提供描述符,提供正确的VID 和PID 后,PC 能够识别设备,但要求提供设备的驱动程序;
3、安装驱动程序后,调试几个端点,使其均可传输数据,用PC 端的测试程序对其进行测试,验证硬件及固件的正确性;
4、按Mass StorageBulk-Only 模式提供描述符,PC 机上设备类型变成Mass Storage Device;
5、响应了Bulk-Only 的Inquiry 命令,可以出现盘符了,但尚无法访问磁盘;
6、提供了其他所有的UFI命令(SCSI 子集),开始读取磁盘0 扇区(BPB 区)的内容,按照FAT16 的格式格式化Flash,可以正确读取信息,可以访问盘符,列目录为空;
7、创建文件时,向设备发出Write 命令,调整Flash 的读写问题,解决写某几个扇区要先保存整个簇的内容,然后擦除整簇,再回写,可以正常创建文件;
8、完成最后的调试,U 盘高度完毕。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提供支持FAT16 的文件系统接口函数,比如,可以从FAT16 中读取文件,可以创建文件并将其保存到FAT16 中去。

关于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上拉电阻的作用,什么电路中比较常用?
数字电路的输出端经常要使用“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上拉”电阻的一端接在电路的输出端,另一端接在电源上(无论使用正电源还是负电源,叫法相同);“下拉”电阻的一端接在电路的输出端,另一端接在参考地(GND)端。
我们知道,数字电路的输出端一般都是三极管的集电极或场效应管的漏极,也可能是三极管的发射极或场效应管的源极,为了增加使用上的灵活性,其输出端是开路的(这就是所谓的OC或OE输出端),可直接驱动电阻性负载(可用多个电阻分压,以便得到期望的信号幅度),驱动LED显示器更是其独特的功能。LED显示器按接法上分两类,一类是共阴接法,另一类是共阳接法。(请思考为什么)共阴接法要用OC端驱动,而共阳接法要用OE端驱动。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OM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二.原理:
上拉电阻实际上是集电极输出的负载电阻。不管是在开关应用和模拟放大,此电阻的选则都不是拍脑袋的。工作在线性范围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是讨论的是晶体管是开关应用,所以只谈开关方式。找个TTL器件的资料单独看末级就可以了,内部都有负载电阻根据不同驱动能力和速度要求这个电阻值不同,低功耗的电阻值大,速度快的电阻值小。但芯片制造商很难满足应用的需要不可能同种功能芯片做许多种,因此干脆不做这个负载电阻,改由使用者自己自由选择外接,所以就出现OC、OD输出的芯片。由于数字应用时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对负载电阻要求不高,电阻值小到只要不小到损坏末级晶体管就可以,大到输出上升时间满足设计要求就可,随便选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一个电路设计是否优秀这些细节也是要考虑的。集电极输出的开关电路不管是开还是关对地始终是通的,晶体管导通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导通的晶体管到地,截止时电流从负载电阻经负载的输入电阻到地,如果负载电阻选择小点功耗就会大,这在电池供电和要求功耗小的系统设计中是要尽量避免的,如果电阻选择大又会带来信号上升沿的延时,因为负载的输入电容在上升沿是通过无源的上拉电阻充电,电阻越大上升时间越长,下降沿是通过有源晶体管放电,时间取决于器件本身。因此设计者在选择上拉电阻值时,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在功耗和速度上兼顾。
三.从IC(MOS工艺)的角度,分别就输入/输出引脚做一解释:
1. 对芯片输入管脚, 若在系统板上悬空(未与任何输出脚或驱动相接)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此时很有可能输入管脚内部电容电荷累积使之达到中间电平(比如1.5V), 而使得输入缓冲器的PMOS管和NMOS管同时导通, 这样一来就在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直接通路, 产生较大的漏电流, 时间一长就可能损坏芯片. 并且因为处于中间电平会导致内部电路对其逻辑(0或1)判断混乱. 接上上拉或下拉电阻后, 内部点容相应被充(放)电至高(低)电平, 内部缓冲器也只有NMOS(PMOS)管导通, 不会形成电源到地的直流通路. (至于防止静电造成损坏, 因芯片管脚设计中一般会加保护电路, 反而无此必要).
2. 对于输出管脚:
1)正常的输出管脚(push-pull型), 一般没有必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
2)OD或OC(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型管脚,
这种类型的管脚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实现线与功能(此时多个输出可直接相连. 典型应用是: 系统板上多个芯片的INT(中断信号)输出直接相连, 再接上一上拉电阻, 然后输入MCU的INT引脚, 实现中断报警功能).
其工作原理是: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 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关闭, 对外部而言其处于高阻状态, 外接上拉电阻使输出位于高电平(无效中断状态); 当有中断需求时, OD型管脚内部的NMOS管接通, 因其导通电阻远远小于上拉电阻, 使输出位于低电平(有效中断状态). 针对MOS 电路上下拉电阻阻值以几十至几百K为宜.
(注: 此回答未涉及TTL工艺的芯片, 也未曾考虑高频PCB设计时需考虑的阻抗匹配, 电磁干扰等效应.)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2. 下级电路的驱动需求。同样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高电平时,开关管断开,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3. 高低电平的设定。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4. 频率特性。以上拉电阻为例,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下拉电阻的设定的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OC门输出高电平时是一个高阻态,其上拉电流要由上拉电阻来提供,设输入端每端口不大于100uA,设输出口驱动电流约500uA,标准工作电压是5V,输入口的高低电平门限为0.8V(低于此值为低电平);2V(高电平门限值)。
选上拉电阻时:
500uA x 8.4K= 4.2即选大于8.4K时输出端能下拉至0.8V以下,此为最小阻值,再小就拉不下来了。如果输出口驱动电流较大,则阻值可减小,保证下拉时能低于0.8V即可。
当输出高电平时,忽略管子的漏电流,两输入口需200uA
200uA x15K=3V即上拉电阻压降为3V,输出口可达到2V,此阻值为最大阻值,再大就拉不到2V了。选10K可用。COMS门的可参考74HC系列
设计时管子的漏电流不可忽略,IO口实际电流在不同电平下也是不同的,上述仅仅是原理,一句话概括为:输出高电平时要喂饱后面的输入口,输出低电平不要把输出口喂撑了(否则多余的电流喂给了级联的输入口,高于低电平门限值就不可靠了)

网友:
很全面的电源讲解,茅塞顿开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