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

楼主(2018-11-30):
主板通电 0.14 短路 摸到这里这个芯片发烫 但又找不到图纸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 2F=2L 那位知道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 版号是DA0PS8MB8G0

网友:
你去TB上问问看呢,那里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
可以百度查询丝印代码,就知道啥型号了

网友:
我也看了一下  好像没什么可以代还的  还是买吧   最好你检查一下后来是不是短路  是不是芯片本身问题查了才知道的

网友:
发热不一定是芯片坏,有了能后级短路造成发热!淘宝问问卖芯片的!

网友:
淘宝卖家知道啊,去问问

网友:
万能的淘宝啊  或者找电路图 看型号   最好看电路图

网友(2019-06-27):
先找找看有图纸没有,不行问那些卖芯片的有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