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X599显卡板烧复合管

楼主(2018-11-30):
显卡是GTX970

插上显卡触发短路,电源卡卡响,拆下显卡触发正常。测显卡上87350D复合管击穿,没有这个管,所以用普通上下mos管改,

改好之后,触发正常了,开机屏幕刚出logo就关机了,量供电上管又穿了!这是因为啥?电流过大?其他的地方没有短路的了。驱动芯片引起的吗?
订了复合管装上成功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A:
是不是MOS管功率不够  显卡电流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MOS管功率不够  显卡电流很大的

我也在怀疑是不是电流过大引起。再换个试试。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烧上管,一定要上管g极到电源ic是不是通的

网友C:
你这样改  mos管散热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改  mos管散热不行

我知道散热不行,只是临时试一下显卡能不能亮而已!

网友D:
飞的线太长了。最好找原管或者代用管更换。我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烧上管,一定要上管g极到电源ic是不是通的

是的,感谢提醒!是通的,不然GPU不就挂啦!这是亮一下后上管又穿的,说明管子是受控的!再次击穿可能是管子功率小,或者过热击穿,因为穿了后管子特别烫!管子用的4409。

网友:
有可能是功率不够,或者是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的线太长了。最好找原管或者代用管更换。我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应该是通病。

嗯嗯,感谢!已经订芯片了!

网友E:
用2mos管串起来当上管

网友:
GPU10有89挂了

网友F:
这种显卡 还是找原芯片一样的代换吧 不要改了
飞线改不稳定的

网友G:
要解决管子的散热,,,,,,

网友H:
改装,从技术层面来说值得学习,从生意层面不提倡要控制返修率,不然会丢客户

网友:
要看原来的管参数多少,不能换小的,否则又烧!

网友:
如果GPU挂了的话,那在机器送来的时候就应该挂了,因为那时候复合管输入和输出端就已经是导通的了。可是我改完后也亮了一下,所以它应该还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显卡 还是找原芯片一样的代换吧 不要改了
飞线改不稳定的

确实不稳定,只是改一下试试确定没烧G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装,从技术层面来说值得学习,从生意层面不提倡要控制返修率,不然会丢客户

当然,你说的有道理!我订管子了!尽量减少返修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解决管子的散热,,,,,,

散热是大事啊!那管子嗷嗷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2mos管串起来当上管

这…没试过!按理来说应该可以,保险起见还是定原芯片吧

网友I:
87350D通病来的,从未想到改管上去,得不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I:
87350D通病来的,从未想到改管上去,得不得不偿失。

不改了不改了。再也不改了!订件订件,这块卡死贵死贵的,别整废了!

网友J:
我建议,更换一样的管子  然后把驱动芯片一起更换

网友K:
楼主你这样改,用不了多久吧,毕竟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改法不行吧,双n管耐压够嘛

网友:
牛逼的改装!

网友L:
功率不够 异常发热 烧坏 并一个MOS管试试

网友:
先测一下 上下管的驱动脚波形吧 波形正常再考虑其它部分

网友:
楼主注意测一下上管G极的波形,看看是否是升压电容那边的问题。

网友:
老老实实定一样的管子 功率不够用 老老实实定一样的管子 功率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建议,更换一样的管子  然后把驱动芯片一起更换

嗯,这样是最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这样改,用不了多久吧,毕竟散热是个问题

肯定不行,只是临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功率不够 异常发热 烧坏 并一个MOS管试试

烧了一次没再试,怕把GPU搞坏,这卡挺贵的!订芯片了!

网友:
这应该是线太长了吧.不飞线试试、

网友:
订了复合管,换上成功亮机!没换电源芯片!这卡还是挺结实的!

网友:
改成这样是没法正常使用的!!!!

网友:
独立显卡的供电最好不要飞线,飞线最好也飞一个粗一点的,不过应该也很容易会断

网友:
修这种能收多少钱…………………………………………

网友:
飞的线太长了。最好找原管或者代用管更换

网友:
zui最好按照原来的mos代替 把芯片也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