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_OFF# 开关电压被拉低,求助!!!

楼主(2018-11-30):
ON_OFF#测量只有2.5-2.7V左右跳变,检测周边一个Q115(如图)1和2脚都是3.3V    3脚是2.5V(此脚正好和CN290的第3脚 ON_OFF#相连)
这机器又无图,Q115丝印是MM3,不知道这个Q115是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休眠,,,,,。

不是LID开关·······················

网友:
按板号查图纸啊,或看到哪里去了,你这样发出来不知控制什么的。除非修过的有映像

网友:
仁宝的开机信号,应该是双D.  老机吧,应该有图纸的。

网友:
有知道这个的发个言,期待中!!!

网友:
有图纸吗?截图看看

网友:
直接拆下来  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一个开关NPN三极管吧。是一个开关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LID开关·······················

Q开头的是休眠 ??????????????

网友:
把LID拔掉看看电压是否正常,他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或者上啦出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    你看看 B壳 上面磁铁是不是 在那个位置    休眠三级管  有一个脚是接地 其他 两个脚 都是  3.3V

网友:
路过,学习中,谢谢楼主的帖子,十分感谢

网友:
先去掉再测量看看啊

网友:
Q115是一个什么东西 拆下来量一下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网友:
简单点可以想拆掉看看情况

网友:
待机开关吧

网友:
拆了 就行了,不要装

网友:
应该是休眠开关,属于三极管吧,拆了看下开关电压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