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小问题快速维修,秒杀,真捡了条死鱼

楼主(2018-11-30):
咋天接修一台东芝M866板号DATE1MMB8H0的笔记本,现象为不触发,按开关键没反应,待机电流0.01。心想3和5V待机估计问题不大了。拆机。顺理量个3和5V

正常的和我预想的一样,当时想刷BIOS的便拍了BIOS芯片型号如图:
后来想想算了,就没去刷,这机器触发跟BIOS关系不太大
后面没想发贴也就没拍,晕,想想先量下开机针脚有没有电压,也许捡条死鱼,哈哈

量了真有,短接1和3脚,还触发了,哈哈看来真捡死鱼了,检查按键正常,再查排线发现弯折处已断,飞线用绿油固定,接上OK
本贴没一点技术含量来混分升级的,有一个贴子我要看但是250的积分等级看不了,还差6积分了,兄弟们支持下啊。

网友:
开关坏了,这可真是捡了死鱼

网友:
牛逼了,楼主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A:
一开始就应该检查开机脚的电压了,不然要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应该检查开机脚的电压了,不然要走弯路了!

对的,不过是习惯了,

网友:
捡钱了。。。这事经常遇到,一定要客户留机,不然不好表演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比较逗,也是量来量去没发现哪异常,就随便量了下开机脚电压,表笔一戳,戳偏偏了,就直接触发开机了!后来是开机键小板过孔不良,还短了一根线,一共飞两根线解决!

网友:
楼主捡钱了,秒杀的节奏

网友B:
大佬们有没有看电路图入门的帖子或者网站推荐,看不懂,,,,,谢谢

网友:
呵呵开关断线了  收了多少钱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大神都是修的多了,习惯性奔着芯片去了

网友:
不知道你收多少银子 少了不白捡 捡就捡大的才行

网友:
排线断了 这种真是运气好

网友:
没有扎实的理论,死鱼也是不好捡的

网友:
这种100块钱最少了吧 楼主收了多少?

网友:
不触发三步骤,lid bios cmos电池。。。,先查最方便的

网友:
开关断的    还真是死鱼                                ·

网友:
这钱捡的爽啊!恭喜楼主…………

网友:
开始就应该检查开机脚的电压了,不然要走弯路了!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很多按开机没反应的,很多都是开关坏掉了,排线的问题还真没见过,涨姿势了

网友C:
有一个贴子我要看但是250的积分等级看不了,你说的是哪个贴子呀?

网友: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没错啊,只是碰巧

网友:
又是一个捡钱的活,恭喜楼主中奖了,呵呵

网友:
也是用实力修复的好嘛,支持!!!!

网友:
客户送钱过来了!!!!!!!!!!

网友D:
维修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来,耐心的仔细的检查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触发和bios的确没啥关系,加电不短路,待机电压正常,触发电压正常,就是开关排线断了,呵呵,这样的死鱼我也捡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就是要一步一步的来,耐心的仔细的检查才能少走弯路。

就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有没有看电路图入门的帖子或者网站推荐,看不懂,,,,,谢谢

迅维商城有一本叫《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卖的,建议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贴子我要看但是250的积分等级看不了,你说的是哪个贴子呀?

记不得了,没看成一气也没收藏。

网友E:
捡死鱼也需要技术的。不然真变死鱼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捡死鱼也需要技术的。不然真变死鱼了。呵呵

呵呵,兄弟说的也是,不过这故障没有一点技术倒是真的,但是就像你说的瞎搞肯定会变死鱼的。

网友:
补充下,DATE1MMB8H0这个板号的图纸适用好几种机型,L300 M300 M800 系列可参考此图的。

网友F:
挣钱不容易捡了就是好事。我天天都想捡死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挣钱不容易捡了就是好事。我天天都想捡死鱼

哈哈,那也要看运气希望你天天有好运。

网友G:
好资料,学习了,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这钱捡的爽啊!
3Q~~~~

网友H:
                                新人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人进来学习的。

欢迎啊,互相学习,我也一直在学习中,新的知识出现逼着我们要不断更新。

网友:
感谢大家这么热心先发个K42JR的时序图,画了一部分大家看怎么样,欢迎提出意见

网友:
又要花钱。。不过知识无价,花两毛就花两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资料,学习了,以前也碰到过。

兄弟您是我们南通的吗。南通哪里的,刚注意到

网友:
学习前辈怎么捡钱,,,,,qqqqqq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贴子我要看但是250的积分等级看不了,你说的是哪个贴子呀?

看我的截图,不过被骗了,是水贴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路过学习了。。。。。。。。。。。。。。。。。。

谢谢顶贴,还要向您多多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