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BT462 NM-A581维修

楼主(2018-11-30):
故障现象:接入适配器,电流在0~0.2A左右不停跳变,同时维修电源有短路报警红灯闪烁。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可见公共点19V供电有瞬间短路故障,测量公共点对地阻抗很大,不见短路。说明待机状态下没有短路。只有在触发状态下才会有瞬时19V短路发生。直接断开第一级CPU供电电感PL410,在通电无短路发生,说明故障出在CPU供电芯片上。在接通PL410加电,用手摸CPU供电芯片,发现PU405发热,更换加电触发,正常亮屏,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PU405内部坏发热导致开机短路保护